电脑电源常见问题

楼主(2015-10-06):
电脑电源的运行风扇运行不起,最有可能损坏的原件是什么原件?

网友:
最易坏? 这个说不清楚吧。你首先看电源紫色线待机5V有不。绿色线3.3V有不。打各电压输出对地值。一看你就是个新手。

网友A:
先查一下PG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PG电路......

能问这种问题的也不会知道什么是PG电路

网友:
新手新手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的,总之是没工作起来

网友:
最有可能是辅助电源的启动电阻坏了。

网友:
风扇不转,主板都没加电呀

网友:
只要不能触发,风扇就不会转

网友:
楼主的提问缺乏细节,先查PG电路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