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版号NM-A043开机不显示电流上到1A左右的维修

楼主(2015-10-06):
如题 接机故障为能开机  电流能上到1A左右不显示 刷了BIOS也没用 正常情况这个电流已经亮机了  查显卡条件时查到 VGA_THRMTRIP#电压为零 Q1401五六脚电压正常 OVERT#为零 Q1403的第二脚正常 第一脚为零 直接去掉Q1401 Q1403  把Q1401三脚和五脚直接导线相连  亮机

网友A:
厉害,直接抓住要害了,

网友:
显卡的温控信号会引起不亮,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B:
温控信号会导致不亮吗

网友C:
请问这个根本问题是什么呢?显卡芯片有问题?

网友:
VGA_THRMTRIP#电压为零 Q1401五六脚电压正常 OVERT#为零 Q1403的第二脚正常 第一脚为零 直接去掉Q1401 Q1403  把Q1401三脚和五脚直接导线相连  亮机 这是楼主的原话,字太小看不清楚

网友:
VGA_THRMTRIP#首先这个信号必须为高  为低了就表示停止显卡工作  就这么简单

网友:
不错,再接再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根本问题是什么呢?显卡芯片有问题?

VGA_THRMTRIP#
首先这个信号必须要为高   为低就不正常了  表示停止显卡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控信号会导致不亮吗

VGA_THRMTRIP#
主要这个信号不正常  正常为高

网友:
显卡温控导致不亮机,没修到过,显卡温控遇到过开机掉电。

网友:
这是通病   收藏了

网友:
大神都是三言两语就OK了

网友:
不亮机从没考虑过温控,长知识了。真是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D:
那这个温控就不起作用的

网友:
什么怪问题都有啊,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我接了个E431,开机有时能听到嘟嘟,但内接外接都没显示,明天上班量量看是不是这个问题,代码跑35

网友:
要是一样的问题看来就是通病了,修好了明天恢复

网友:
温控还会这样呀 那么久还没遇到

网友:
很少出现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
学习到,但还没搞懂。慢慢领会。谢谢

网友:
写得很仔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问下楼主 你回想下VGA_THRMTRIP#电压为零 ,属于正常吗?Q1401五六脚电压正常 ,此时电压为多少v?OVERT#为零,属于正常吗? Q1403的第二脚正常, 是多少v?q1403第一脚为零,属于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温控就不起作用的

大师 今天碰到你了,我很高兴,  想请你帮我分析下,VGA_THRMTRIP#电压为零 ,属于正常吗?Q1401五六脚电压正常 ,此时电压为多少v?OVERT#为零,属于正常吗? Q1403的第二脚正常, 是多少v?q1403第一脚为零,属于正常吗? 我想把这些搞清楚了  在分析 去掉之后的事情,麻烦了大师。

网友:
果然是大神级的,三言两语就搞定了~还能看明白,第一次看到温控引起的,要是三板斧的人直接搞显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温控就不起作用的

正常情况 下VGA_THRMTRIP#为高电平,而OVERT#和下面的PLT_RST_VGA#也要为高电平才可以保证VGA_THRMTRIP#为高呀,如果OVERT#为低的话,那就要检测这个信号了

网友:
显卡温控不正常导致关闭显卡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情况 下VGA_THRMTRIP#为高电平,而OVERT#和下面的PLT_RST_VGA#也要为高电平才可以保证VGA_THRMTRIP# ...

OVERT#这个信号显卡发的  所以还是显卡问题  但是打黑胶不好随便动显卡 于是只有强行拉高VGA-THRMTRIP#这个信号了

网友:
大神啊,学习了

网友:
我也修过这款机,修到一半都蒙了,就没修了。还是楼主技术好

网友E:
我的 现在还没修好   电压全部正常 测试连CPU复位都出了   但是还是没用  实在查不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 现在还没修好   电压全部正常 测试连CPU复位都出了   但是还是没用  实在查不出

开机后的运行电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机后的运行电流是多少

电流有时能跑到0.8  有时又能上到1.0 但就是不显

网友G:
我现在也是这么个  把那2个管子取了,把Q1401 的3 5接能还是不行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也是这么个  把那2个管子取了,把Q1401 的3 5接能还是不行嘛

你不能直接整赛  要量一下电压对不对  电压不对就整赛  对了就不是这里问题

网友:
搞不明白啊

网友:
楼主高手啊一下就把问题看出来了

网友(2015-11-05):
缺两积分 水水水一下

网友:
显卡吧应是的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少见

网友:
一般导致掉电的问题多

网友:
怎么后面的话字那么小,看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直接抓住要害了,

他这是温控吗

网友:
没看懂楼主是怎么修好的  后面的字 好小

网友:
找到故障点就好修

网友:
温控影响不开机 还真没想过,长见识了 收藏

网友(2015-12-12):
楼主这么会想到量测这个信号呢    显卡的条件 我一直不是很了解

网友:
温控会导致不亮?? 新奇  没遇到过

网友:
没有看太明白 哪里有问题

网友:
这么快就修好了算不算秒杀

网友(2016-01-15):
学习了,我这里有台就是不上1A

网友(2017-09-17):
温控问题引起显卡不工作,确实是碰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