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一片GA-Z77-D3H1.0的主板求帮助

楼主(2015-10-06):
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接了一块板 客户说是刷bios刷坏了  我就给刷好  然后今天来说不开机   经过反复测试  发现用我的2G内存可以开机   用他的单4G内存不能开机  板子型号ga-z77-d3h 1.0  bios换过无数 哪位大哥给点思路啊 他的内存是好的

网友:
他的内存主频高了  你换个低一些的

网友:
可能和cpu有关系,你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换CPU测试下,,还有就是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上去试试

网友:
那楼主的bios版本有可能过低,不支持那么高频率的条子

网友:
楼上说的对,换一个版本的BIOS刷。

网友:
刷一个BIOS看一下

网友:
,内存他之前在用的吗?还是后加的。。先刷Bios(估计没有效果)再查内存供电跟工作条件。。

网友:
是那种新型的技嘉大板吗?内存的频率不一样,有的CPU不支持

网友:
可能内存电源管理芯片  带不动所致。

网友:
换个BIOS版本看看,或者CPU

网友:
刷个最新的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