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M9DRD 判定为驱动板程序问题,特求此程序

楼主(2015-10-06):
海尔M9DRD 判定为驱动板程序问题,特求此程序。故障现象通电电源指示灯正常,开关都可以控制,无任何显示。
在论坛上没有找到,只有ACER 宏基M9DRD的程序,刷上去可以正常显示但分辩率不对。特求此程序
ACER

网友:
这程序贞德 不好找 !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8163-1-1.html
找不到程序,后来刷来刷去刷最后还是刷ACER 宏基M9DRD的程序,又OK了,完全正常。大家有碰到这种显示器程序问题的刷ACER 宏基M9DRD的程序试一下,我的反正又正常了。强调一下,开始用这程序显示左边一小边是黑的,确实是程序不对,不是所谓的调分辩率。遇到的就试下吧,程序论坛上有我就不重复了

网友:
长城1P的板。刷长城的程序就行。

网友:
这个案例和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那你这屏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这案例值 得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