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烧内存

楼主(2015-10-06):
       宏基4750刚来时不触发,不出3V,5V。把3、5V电容换后可以触发,正常测试后出去半个月左右返回来。内存被烧坏。内存供电 上管被击穿,内存供电芯片RT8207烧坏。遇到过三四台都是这样。大家有遇到过吗?
       现在再来这种问题都不知道该怎么修了?难道刚开始来的时候是内存供电芯片损坏导致3/5V不出的,请教下各位同行,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

网友:
是不是电源不稳哦

网友:
把内存供电的上下管已及芯片一起换掉,在查查后继是否有短路

网友:
楼上说得好

网友:
换1.5v控制IC啊

网友:
外围电路也要查,比如bst电阻坏了也有可能烧上管

网友:
应该把芯片 和上下管一起换掉。

网友:
先查内存是否有短路,如果没有就将电源管理芯片,上下管,电容都换一下

网友:
不知道哦,刚来的时候是没有3V 5v 不触发的故障,换了电容就好了,但是用半个月左右就返回来了。刚开始我都没有想是内存供电的问题,但是遇到4架都是这样的问题,我就要怀疑是不是内存供电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