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8K90机芯42K08RD液晶绿灯不启通病

楼主(2015-10-06):
  故障现象如标题,开启时间等待长以及不启动,涉及不同机芯机型。多家淘宝邮寄维修交易价格RMB灰棕左右   CEM3
  CE14

  CE884
  CE859
  附上该机电源及主板电路图
  以上代号失容配件均可在主板周边到或者电路图中搜索到

网友:
这个机器难道也像三星和宏碁的一样 电容失效

网友:
厂家应该采购不易失效的配件
节省成本的原因

网友:
讲得非常详细谢谢了,学习ING

网友:
靠发热的元器件太近,电容太容易干枯失效,失效的电容,用电容表测基本变化不大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换电容好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换电容好了啊

嗯 就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就是电容的问题

那楼主是不是赚大了

网友:
谢谢....这个太好了..

网友:
去看看论坛管理总则 小心被灌水处理哦

网友:
这个20脚是5V的取样吗  先开5在开3 是不是?

网友C:
电容一般不爆都很少怀疑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一般不爆都很少怀疑  谢谢楼主分享

对你有帮助就好洛

网友:
要换上那么大的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图纸我正好需要

这么及时啊!

网友:
碰到过几次类似的问题,散热器旁边温度高了,电容没容量了

网友(2015-11-14):
换了电容还是不起 唉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