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P41/D3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5-10-06):
    先上图,ONDA P41/D3 开机无复位,复位灯常亮.发贴赚点分,高手飘过!

仔细看诊断卡其实都已经知道问题在哪了(以前不知是在哪个贴子看的,记不起了,复位灯半亮大多IO/声,网卡等),当时一看没复位就觉得先测试电压时钟,先测内存电压 1.4V(有点低呀!有的机子没正常工作好像低点也正常),再测试是CPU供电1.1V正常,桥供电1.1V也正常,总线供电好像也正常,再测试时钟,一般都只测试PCI b16脚也正常,再测试PCI A15脚复位1.5V(此处应该是3.3V),复位电压低,就查同复位线相连的周边了,声卡一般很少坏,网卡很多打雷易坏的,先拆网卡无果,看来得换个IO试试了,找了一个换上有复位了,正常亮机进系统!

高兴好像有点早了,机子装好后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准备拷机给客户交差了,拷机一个小时后无显示了,经检查又是没有复位了,还是IO有问题,再换一个拷机OK了,真不知是我换的IO质量有问题还是换的IO没有焊接好!

网友A:
给楼主赞一个,尤其是复位只有一半或者是1.5V的话,是I/O、声卡、网卡的问题,真是精辟

网友:
IO引起的无复位却是挺多的 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
我遇到一块板也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现在都没修好

网友:
8712的很容易坏的

网友:
顶一个先,这种故障,且不说能不能好,能找到IO才可以,看来楼主备了不少料

网友:
"复位只有一半或者是1.5V的话,是I/O、声卡、网卡的问题“是真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赞一个,尤其是复位只有一半或者是1.5V的话,是I/O、声卡、网卡的问题,真是精辟

这说法真没听过  真要感谢楼主分享出来啊

网友:
1.5V算复位了,示波器测一下就会发现是个方波,要按不跑码来修

网友:
复位灯亮度不足说明供电电压不足

网友:
给你赞一个了   加油

网友:
学习了还有其它芯片引起复位不正常

网友:
修了好久没修出来。长见识了

网友:
对楼主敢于共享成果的精神点赞

网友:
主要自己要有IO换。。。修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