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杂牌板BIOS,技硕TG-X58

楼主(2015-10-06):
本来主板开机显码D0的,拆BIOS下来,换上大8脚的,准备刷才发现在网上找不到这种板的任何信息,

谁有这个主板的BIOS,麻烦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
诊断卡显码D0不一定是BIOS问题,先查一下内存吧。

网友:
查内存的SMdata smclk

网友:
这种BIOS不好找,找到也未必是BIOS的问题,其他方面的数据你么不说一下。不跑吗方面很多的。不一定是BIOS

网友:
跑DO 是内存部分  先检查供电 正常就看看到桥之间有无元器件的损坏,清理下插槽。

网友:
版号多少  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