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110Z一体机触发风扇转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5-10-06):
接同行一台联想M7110Z一体机,故障现象是触发后风扇转,不显示。由于此机找不到图纸,所以上家修过没修好。型号:

板号:
拆机后,测各电感电压,唯独CPU供电没出。既然没出那就先测量条件,根据供电IC上网找了资料,大概测量各条件都满足(NCP6131芯片,这里测量9脚的时候可能表笔测到其它脚位了,导致误判了下),于是换了个芯片上去,触发后还是一样故障。再去测量条件,发现9脚的开启无信号过来。无图纸,只有慢慢跑线了。跑啊跑啊,终于跑出了阿香婆。看下图

原来是这里的管子控制极电压偏低了,导致Q86不能导通,就不能拉低Q131的控制脚,所以Q131的控制脚为高电平,就把去往NCP6131的VR_ON给拉低了。
实测Q86控制脚电压只有0.9V左右,不想再去跑电阻去了,直接就飞跟线把脚位拉低(呵呵,偷懒下)
再次触发,屏幕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