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不显,少2组供电。

楼主(2015-10-06):
联想B460, 之前在我这修过,不触发待机高。换乌龟壳ok了
过段时间来说开机不显示了,裸板测试通电到0.56左右 不跳变,全版测试只有L23 L24无电压, 这应该是CPU电压把,对不对?心想这跟BIOS应该没多大关系,先换了上次换的2组MOS管,故障依旧。换了IC6882还是一样,没办法了。所以来请教大家遇到没有, 谢谢了

网友A:
就是说没U电。BIOS,两个PG,芯片条件。

网友:
62882 和 两组一起换! 基本都好 看你焊接水平了 这芯片 焊接不好焊接

网友B:
CPU 分组供电的  八脚小芯片 坏   试试

网友:
CPU 也有可能坏的

网友C:
你这是没有CPU供电,可以先软后硬,刷BIOS,不行换CPU,再不行就查62882的工作条件咯,随便在提一下 南桥有问题也不会出CPU供电

网友:
估计还是乌龟壳和主控芯片了,你试试,我有换主控好的,还有就是待机0..06你看你的正常不

网友:
刷刷刷试一下多半会显, 如是p系列cpu的且板上集显电路没有上件, 请把原机BIOs保存发一下, 我有个二修机还有点遗留问题需验证, 拜托了.原帖还在.  你可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分组供电的  八脚小芯片 坏   试试

62882没有8脚小芯片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没U电。BIOS,两个PG,芯片条件。

ECbios还是南桥的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没有CPU供电,可以先软后硬,刷BIOS,不行换CPU,再不行就查62882的工作条件咯,随便在提一下 南桥有 ...

谢谢。我查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bios还是南桥的 啊。

一般来说是桥的,不过更一般来说都刷。

网友:
不止乌龟壳啊,还有那个连接乌龟壳的小芯片也是很改坏的,注意下CPU!!!这机子烧CPU的可不少

网友E:
是不是进水了,兄弟 看看有没

网友:
还是有乌龟壳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进水了,兄弟 看看有没

没有呢。在查芯片条件。

网友:
路过学习了    受教了

网友:
CPU换个试下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看看瞬间有电压出来吗,

网友:
CPU换一下,这个问题是很麻烦的,换的铁壳不一定是好的,你换个拆机的铁壳看看,应该可以

网友F:
当然是桥的BIOS,PROCPWRGD信号正常输出没
我的没出这个信号。按时序查到S0_PWR_GOOD信号。EC没发出,EC跟桥的BIOS都刷了。还是电源灯闪,原故障雷击网卡,南桥。换了现在上电不出cpu供电L23,L24不出。求思路,要换EC吗
详情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DR MOS的结构的。你看下出CPU电压没有。没有换芯片试试。不一定是管子问题

网友:
2组什么 电压

网友:
这款我修过换个上管就好了

网友:
应该 还是原来的故障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是桥的BIOS,PROCPWRGD信号正常输出没
我的没出这个信号。按时序查到S0_PWR_GOOD信号。EC没发出,EC跟桥的BIOS都刷了。还是电源灯闪,原故障雷击网卡,南桥。换了现在上电不出cpu供电L23,L24不出。求思路,要换EC吗

网友:
看一下芯片出电压的条件都满足不?

网友:
条件都有看一下南桥

网友:
好多问题都不是通病的。按常理出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