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一体机B、C系列通病

楼主(2015-10-06):
型号:B300 B320 B350 一般的故障为显卡驱动装不上,开机灰屏,或者显示一下logo就黑,网上说啥的都有,还说改集显的,幸好没动,这类问题都是显卡和cpu之间有个APL5930(8脚)的显卡供电管坏了,坏的时候测量3 、4脚电压1.0V是正常的,测量不出来管的好坏,更坏APL5930就ok了,可用APL5912、5913代替
型号:B505一体机,通电不亮,插拔显卡板,吹显卡,换内存没有反应,刷BIOS无果,CMOS放电OK
型号:B500北桥无供电,是旁边的2R2电阻坏,更换OK
型号:C300一体机短路,一边都是cpu附近的电容短路,一看就能看出来那个电容短,颜色都不一样
分享给大家,免得走弯路,发帖赚分,升见习,请高手谅解

网友:
小白我又长知识了

网友:
先收藏,还没遇到这类机器。

网友:
楼主是真雷锋啊多谢

网友:
总结的不错,值得收载

网友:
遇到比较少   收藏了

网友:
今天遇到了一个联想一体机显示LOGO就无限重启的,

网友:
总结得不错,收藏了.

网友:
学来楼主修几多的!!

网友:
经验贴,应该要加点分!

网友:
早没看到  多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多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非常感谢,捷径之路,希望能多遇到几台

网友:
赞一个  加分了

网友:
来给你打气的

网友:
第一类故障没找到问题真的不好修啊

网友:
顶楼主,  宝贵经验呀

网友:
雷锋!!先收藏,以后可以秒杀

网友:
真是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
B350,和C300的通病故障我修到过,其他的还没有修到

网友:
B505真是不想搞,AMD的各种坏,CPU 桥 显卡 CPU供电管 各种问题

网友:
楼主好人呐 这样给以后维修到的这些机器带来快捷 避免少走弯路 谢谢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 加分鼓励

网友:
长见识了 谢谢楼主

网友:
我想问下有图纸嚒 哥们

网友:
这个真的要修好多机器才能总结出来。

网友:
先收藏 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弄几张图片麻,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2015-11-16):
顶一下楼主 总结的非常好啊

网友:
这种故障暂时还没有修到的。

网友(2016-06-14):
楼主是个有心人

网友:
学习了,楼主细心啊。

网友:
好帖子,必须加分

网友:
是不是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好坏

网友:
B31R3进系统过程中反复重启进不去为主板电池低电,更换OK

网友:
这个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了!换了了吼最好在后面加一个滤波电容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首场看一下!

网友:
前面两台还没遇到 收藏

网友:
楼主专修联想啊 这么多联想

网友:
你这个不能以偏概全吧

网友:
是收集来的还是修出来的?

网友:
有些确实遇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一体机的维修经验不多

网友(2016-12-12):
好的,我试试

网友:
b300屏开机正常,过会进入工厂测试模式,怎么回事?

网友:
都是挣钱的好事

网友:
B300好像没这个通病吧

网友:
好经验,收藏了,B350遇到过一台,其它的还没遇到

网友:
楼主一级棒 下次 遇到这些机器 先进来看有没有通病~

网友:
联想一体机修了不少了,amd最多的就是显卡,,北桥,,然后开机一排的英文的就是南桥,,还有高压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 B300修到好多这样的问题了 还有这个南桥容易坏

网友:
修过几台,好像都是北桥,加焊OK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这个通病值得收藏下

网友:
故障没找到问题真的不好修啊

网友(2017-01-16):
刷过几次没出现楼主的情况

网友:
楼主辛苦了,正适合我这样的新手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
C300 C350 哪个拆下散热片就看到,遇到过两次

网友:
这几款机器都有通病

网友:
下次遇到试下

网友:
都是干货,新手的好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