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看一下这个怎么用呢

楼主(2015-10-06):
接了一台HP CQ326的机子,在论坛下了,图纸,点位,就是这个软件是怎么用的呢, 想查一下元件位置,不知道怎么查,求高手指点一上。  有些点位是按一上D就可以查元件位置,但这个软件按什么都没有反映,本人英文差看不懂。

网友:
上面的任务栏上有TOOL 从这个里面找找看,还有就是看看可以换个图纸打开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