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插外置电源黑屏、

楼主(2015-10-06):
Y470电池正常显示,插外置电源黑屏有背光无图像

网友:
遇到一样的情况,搞好了没?

网友:
还没搞好啊,有人知道那的事吗

网友A:
切换到独立显卡上了  可能的独立显卡的问题显卡是AMD还是NVDI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独立显卡上了  可能的独立显卡的问题显卡是AMD还是NVDIA的

是AMD的显卡

网友:
是AMD的显卡

网友A:
AMD显卡有通病 显存供电转换MOS管容易坏

网友B:
换过充电器吗?我以前遇到一台插充电器屏暗的,换一个就好了,但他的充电器电压用表打值正常,解释不通,也不纠结,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显卡有通病 显存供电转换MOS管容易坏

你说的是U11 4478吧,我换了

网友C:
白屏,用可调电源也是这样吗?如果是那就量屏接口的数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白屏,用可调电源也是这样吗?如果是那就量屏接口的数据吧

不是白屏,是黑屏,但是背光亮,就是不显图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过充电器吗?我以前遇到一台插充电器屏暗的,换一个就好了,但他的充电器电压用表打值正常,解释不通,也 ...

刚才换了个电源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白屏,是黑屏,但是背光亮,就是不显图像

那就查屏供电是否有啊

网友:
这么奇怪的毛病,搞好了吗?

网友:
应该不是屏的事吧我接外接显示器也是这样,,用手摸主板冲电按口出有几个MOS管烫手

网友:
搞好了吗?偶是来学习的。

网友:
插适配器就不正常,查一下充电电路吧。

网友:
这个是有通病的

网友:
遇到国插适配器会暗屏的,还是建议楼主先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换了个电源也不行

那看来你的不是这个问题,再往其他方向考虑吧

网友:
是什么通病???

网友:
把独立显卡禁用在试试

网友:
可能充电器问题,电流达不到显卡要求、

网友:
是屏暗吧!

网友:
什么通病啊

网友:
现在查出冲电电路那坏了个件,4726坏了,能用4422代换吗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终于修好了

网友:
不是吧 下管坏了?

网友:
直接换屏幕就行了

网友: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充放点有问题导致的黑屏?

网友:
这么奇怪的问题 没遇到过

网友:
什么意思呀,没有看懂呀

网友:
这个是显卡,或者显卡切换电路

网友:
请问LZ 解决了么?哪里问题?

网友:
有光不叫黑屏,暗屏不显?还是黑屏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感谢楼主发帖

网友:
左边屏轴的底壳螺丝是不是坏掉了,导致打开屏时,下面的铁片弄到主板引起主板出的故障呢

网友(2015-11-12):
你是电池与电源一起装机测试的吗?还是单独用电源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