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跑码 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5-10-06):
主板 能跑码 最后显示00 键盘数字键能亮  但是不显示    显示器 没问题   换了显卡也不行 这样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很明显了,主板问题,单桥的板子经常遇到这样的

网友:
这还有说吗,明显是主板问题罗,换桥吧

网友:
加焊BGA,还有就是看看显卡插槽有没有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什么型号都不说,怎么帮你呀

网友:
加焊桥,故障依旧的话,只能放弃了!

网友:
加焊北桥 加个独立显卡上去看看 要是独立显卡 加焊北桥不亮那就找问题所在

网友:
加焊桥 不行 就直接换板吧

网友:
写个程序吧。

风神一笑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先测显卡工作条件,正常的话就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