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LE39B50彩电不亮屏维修

楼主(2015-10-06):
今天接到一台海尔LE39B50彩电,故障现象为电源指示灯不亮,黑屏。因为指示灯不亮,所以重点查+5伏电路,查12伏只有7伏左右,300伏滤波电容两端只有320伏左右,应该是PFC电路没有工作。下图是PFC电路,

处理芯片为FAN7930,8脚为供电端,实测只有2伏左右,手摸Q102有点烫手,说明后面有电路,先断开8脚,电压不变,当断开C106时,电压恢复正常。同时指示灯亮,按开机键。出现正常的海尔开机画。

附上该机电源电路图

网友:
不是很懂,但是得多看多学

网友:
上次修到这款机,都没修好,惭愧啊。还是楼主技术好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没明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