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不出VSUS_ON ,求助!

楼主(2015-10-06):
机器 K42JR      内存贴纸 K42JZ
故障   无3 5V,  查待机芯片条件,  是EC   发出 VSUS_ON开启的      要满足EC 发出VSUS_ON,       查EC条件    LID_SW  3.3V           ACIN  3.3V     供电脚 3.3V     AVCC 3.3V     复位EC_RST#  3.3V         PWR_SW#高低高3.3V         晶振由于没示波器,没波, 只测了下, EC_XIN  0.9V   EC_XOUT 1.26V         BIOS   8脚为何没3.3V,   查了+3VSUS   是3  5V 芯片转换来的!!
还要需要查哪些条件呢!!

     感谢论友的帮助,  此板已修好, 是ACIN#,此信号不正常照成 VSUS_ON, 不出!!!

网友:
按时序来修

网友A:
先刷个BIOS看看,这款BIOS问题很多,不行再查EC工作条件。华硕的103排阻出问题也比较多,可以看看

网友B:
华硕的BIOS    也可以拉一个电压试试

网友C:
还有BIOS  不行就换ec

网友:
应该是EC问题的,换EC吧!

网友:
第一感觉是ec

网友D:
先换EC 旁边的 103 排阻 很多asus 的这种排阻容易坏

网友E:
要想VSUS_ON维持高电平,那适配器检测信号AC_IN_OC#要一直为低电平,还要BIOS,EC供电,时钟,复位正常,BIOS资料正常那VSUS_ON才能维持到高电平,EC得到供电后会先发出高电平的VSUS_ON信号,让BIOS先得到供电,之后EC会读取BIOS资料去检测适配器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就会维修VSUS_ON的高电平,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检测到适配器,那EC会将VSUS_ON拉为低电平

网友:
就是按时序的修的啊,  EC 要发出VSUS_ON   然后3 5V 发出一个好信号给EC,   EC在发个RSMRST  给南桥,通知南桥待机准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看看,这款BIOS问题很多,不行再查EC工作条件。华硕的103排阻出问题也比较多,可以看看

刷了,   EC的条件那要查哪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BIOS    也可以拉一个电压试试

BIOS  已经刷了,   他有个测试点,  把两处焊一起,   VSUS_ON,为高, 3 5V 有出,只是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BIOS  不行就换ec

刷了,  也换过EC, 还要查EC待机哪些条件呢

网友:
BIOS刷了,   EC也换了,  如果把VSUS_ON, 拉高,他能出3 5V ,只是不能开机

网友:
EC 换了,   待机还要哪些条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换EC 旁边的 103 排阻 很多asus 的这种排阻容易坏

好 的, 我先去试试看

网友F:
ACIN 看看是不是低电平有效,华硕都是带# 的。。。3.3v估计不对,应该是0v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要想VSUS_ON维持高电平,那适配器检测信号AC_IN_OC#要一直为低电平,还要BIOS,EC供电,时钟,复位正常,BI ...

现在 ACIN为高,  你说EC得到供电后,先发出高电平VSUS_ON,  可BIOS 8脚没供电,应该实施不了去检测适配器存在???

网友F:
引用 网友F:
ACIN 看看是不是低电平有效,华硕都是带# 的。。。3.3v估计不对,应该是0v

修好以后回复一下 楼主。。。。查看一下 acin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修好以后回复一下 楼主。。。。查看一下 acin

那我应该去查下ACIN 的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我应该去查下ACIN 的来源?

是的,看看是不是 正常情况下是 0V,3,3v应该是不正常。。你看一下图纸  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现在 ACIN为高,  你说EC得到供电后,先发出高电平VSUS_ON,  可BIOS 8脚没供电,应该实施不了去检测适配 ...

是EC得到供电后就会发出高电平的VSUS_ON,这是有时间限制的,先发出VSUS_ON就是为了BIOS得到供电,让EC在规定的时间内去检测到适配器,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EC没有检测到适配器,那EC就会将VSUS_ON重新拉为低电平。不管VSUS_ON是否发出,适配器检测信号应该都为低电平才对呀,所以你要检测充电芯片那边的适配器检测电路是否有问题了

。海绵宝宝。 + 5 非常感谢

网友F:
楼主 我刚看了一下图纸,EC的 120脚 acin 正常情况是 0V  你追查 一下 PQ8907正常吗,,,  修好这个 就亮机了

。海绵宝宝。 + 5 很给力!

网友H:
3V5v已经出来了,就查下一步PWRBTN#,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EC条件还不满足

网友I:
NND,净不老实!上次你不是说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EC得到供电后就会发出高电平的VSUS_ON,这是有时间限制的,先发出VSUS_ON就是为了BIOS得到供电,让EC在 ...

明白了, 我去查ACIN,  适配器信号,    有结果在跟你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我刚看了一下图纸,EC的 120脚 acin 正常情况是 0V  你追查 一下 PQ8907正常吗,,,  修好这个 就亮 ...

好的, 我去检测看看,  有结果在公布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3V5v已经出来了,就查下一步PWRBTN#,桥的待机条件

你没仔细看贴吗?   是没发出VSUS_ON , 没发出这信号,  3  5V 是不会出来的,  除非强制拉高VSUS_ON, 拉高3  5V就出来了, 只是不能开机

网友:
VSUS_ON不出来总的来说还是IO没有正常待机,万变不离其中,供电,RST#,时钟,BIOS,这还得楼主自己去排除了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这款BIOS问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NND,净不老实!上次你不是说有示波器?

你别捣乱,   示波器还不懂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EC得到供电后就会发出高电平的VSUS_ON,这是有时间限制的,先发出VSUS_ON就是为了BIOS得到供电,让EC在 ...

我修好了,  是ACIN 有问题,   用图纸查   是PQ8907有问题,  不过我有点位,查找PQ8907,貌似板有点不对,  我就直接强制拉低ACIN,  应该不会出现些别的什么问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我刚看了一下图纸,EC的 120脚 acin 正常情况是 0V  你追查 一下 PQ8907正常吗,,,  修好这个 就亮 ...

嗯,  是PQ8907  有问题,    不过用点位查找,貌似板有点不一样的, 我就强制拉低ACIN,  应该没什么影响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修好了,  是ACIN 有问题,   用图纸查   是PQ8907有问题,  不过我有点位,查找PQ8907,貌似板有点不 ...

强拉不行哟,如果用户单用电池可能有问题的,因为单用电池时应该为高电平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强拉不行哟,如果用户单用电池可能有问题的,因为单用电池时应该为高电平

那会出现些什么情况?   未检测到电池还是电池不能充电??

网友:
k42jr的时序很特殊的,之前修过一列是风扇旁边的一个104排阻坏了

网友:
啃爹的ASUS  没图纸  好像有这点位 你可以找找

网友J:
看来你还是不懂时序啊。你看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937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会出现些什么情况?   未检测到电池还是电池不能充电??

可能时序会错乱呀,有可能会引起充电的假象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强拉不行哟,如果用户单用电池可能有问题的,因为单用电池时应该为高电平

现在我用的两个点位, 跟我板都对不上,  图纸也对不上, 那这样子ACIN, 我要怎么去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现在我用的两个点位, 跟我板都对不上,  图纸也对不上, 那这样子ACIN, 我要怎么去查

如果没有对应的点位或图像可以从EC那边量呀,ACIN都会送到EC去的,只要有EC的脚位图就可以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有对应的点位或图像可以从EC那边量呀,ACIN都会送到EC去的,只要有EC的脚位图就可以了呀。

在EC 上面那一角我知道,   只是不知道 ACIN  有没有经过电阻,然后跑去充电芯片!

网友:
这个主要是靠自己总结经验呀,ACIN都是有上拉电阻的,而不是经过电阻,大部分的ACIN,是由充电芯片控制产生,但你这个是直接有适配器口的电压控制产生的,多看一些不同代工厂的图纸可以加深了解呀。一般同一个代工厂的电路图都有相同之处,如果像华硕这样没有图纸的,可以借鉴有图纸的看一下

网友:
刷个BIOS,还有查一下时序,按时序维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看来你还是不懂时序啊。你看看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9375-1-1.html

我现在 ACIN为高, 我想让它适配器时   为低!

网友K:
这问题应该不是很难  还好是JR  要是别的华硕没图纸就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 ACIN为高, 我想让它适配器时   为低!

你就看着我写的那个帖子修就行了

网友:
这个信号以前遇到过  应该为低了  每次修好也都记不住 在华硕板子上面

网友:
华硕的,电路做的太完美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换了几个EC都不行,郁闷啊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不正常

网友L:
asus 还有一个AC_IN_OC#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问题应该不是很难  还好是JR  要是别的华硕没图纸就不好修了

图纸是有,  不过有些是不对的,  下载点位,也是一样,  有些地方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L:
asus 还有一个AC_IN_OC#

恩,  是ACIN  不正常,  不过是华硕的, 图纸点位有些不一样,  无法下手去查ACIN

网友M:
我也看了这图纸,这个信号VSUS_ON应该是EC具备供电,时钟复位,LID信号高(有效)适配器检测信号,BIOS程序都正常应该就会有待机电压。+3VAO这个是3.3VEC供电。查EC的74脚14.17脚应该都有3.3V如有一个不是肯定不正常。正常在查看其他条件,如有错误忘大家指出来相互交流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也看了这图纸,这个信号VSUS_ON应该是EC具备供电,时钟复位,LID信号高(有效)适配器检测信号,BIOS程序都 ...

现在已经知道故障了,  是ACIN, 适配器检测信号,为高了,     由于是华硕, 我找了两份点位,都跟我板对不上,   现在陷入纠结, 不知如何下手ACIN

网友:
这个帖子必火 因为高手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