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 JW8 不定时断电 CPU 温度很高,

楼主(2015-10-06):
4代的芯片组  是不是CPU坏了  大家修过这种问题吗  能搞的都搞过了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散热导管是不是正常的呢,可以下个鲁大师看看温度 。不是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就要查CPU两组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这种机器估计不好搞

网友:
先检查散热是不是已经做好,要确定哦。

网友:
一般都不是cpu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