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液晶闪屏!

楼主(2015-10-06):
前几天棋友拿了台液晶搞比赛,插上主机后,一开始动一下数据线,就不闪屏了,用多几次后,闪屏频繁,看着眼花,动了几下数据线,时好时坏,然后换了另一台液晶插主机,正常了,我看应该是液晶出问题了,请问各位大神,这个闪屏的液晶是不是数据线出问题了,换一条是不是能够解决故障了?
闪屏

网友:
这贴水的,一,你压根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二,你压根就已经换过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问题

网友:
专业灌水大神,这个论坛无人能敌

网友:
那就直接换条线试试吧。。

网友:
刚好没有线,所以问一下各位大神,除了线,还有什么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还有屏线,自己拆了看看

网友:
VGA线的问题吧

网友:
你换换不就知道了,不知楼主发帖有何用意

网友:
电源板电压不稳也会

网友:
嗯,一呼百应的节奏

网友:
VGA头的原因吧

网友:
灌水的大神, 佩服你啊

网友:
动动线,好了买跟线吧

网友:
换灯管吧,灯管的问题

网友:
或是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