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320g的硬盘,硬盘维修高手帮看看

楼主(2015-10-06):
----------------------------------------------
3rd Master Hard Disk Error
Press F1 to Resume
----------------------------------------------
按下F1后,就整个黑底,
屏幕中间出现白字WAIT,之后就不动了放在那边等了五分钟,还是一样

这类问题主要症结应该出在哪里?

补充内容 (2015-10-12 09:27):
手头有好几块都是这样症状的盘,高手给个维修的思路

网友A:
楼主进MHDD看看,扫描一下!

网友:
有专业软件并且会搞的就搞,没有的就算了,这个不是想搞就能搞的。

网友:
是不是磁头或磁头复位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有其他的可能吗?

网友:
它说第三主通道的硬盘出错,让你f1复位,硬盘有问题了,换一个吧

网友B:
硬盘自检出错了,一般关不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自检出错了,一般关不掉的

是的,关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进MHDD看看,扫描一下!

现在IDE挂80G盘,再接这个WD 320G的SATA盘,能进BIOS,BIOS中能检测到有盘,但无法识别WD和具体多大,判断是不是固件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IDE挂盘,接这个WD盘,能进BIOS,BIOS中能检测到有盘,但无法识别WD和具体多大,判断是不是固件出问 ...

说的不够清楚,IDE启动的是一个80G的,WD这个320G是SATA的

网友:
先试试,是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C:
手头有好几块都是这样症状的盘,高手给个维修的思路

网友:
硬盘有问题,具体的问题就不好判断了。如果数据重要的话,自己还是别搞了。

网友:
可能是底层坏道表溢出了...........盘快要挂了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头有好几块都是这样症状的盘,高手给个维修的思路

最简单的方法是备份数据,在用WDR低格看看,看G表有没有溢出,溢出就先转到P,在格式化自动加G表!还不行只有通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是备份数据,在用WDR低格看看,看G表有没有溢出,溢出就先转到P,在格式化自动加G表!还不行 ...

它这个得做全盘sf
极可能有头挂了.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出现了:
----------------------------------------------
3rd Master Hard Disk Error
Press F1 to Resume
----------------------------------------------
按下F1后,就整个黑底,
屏幕中间出现白字WAIT,之后就不动了放在那边等了很久,都无法进入引导盘的系统,所以像WDR这类工具都无法使用啊,所以现在得首先能挂盘进入系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迅维】高手多,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我这儿倒是有好几块都是这样的盘,没法修

网友(2015-11-21):
现在修硬盘都不值得了,很便宜的新盘,旧盘要的就少。

网友:
320G的旧硬盘能 值100不?坏了就别挣扎了

网友:
有工具smart清零,没工具下载软件低格加P表

网友:
占个位置学习,用软件检测下。。

网友:
来学习的 硬盘手上有几块 看看能不能修。

网友:
你的搞不定这些个盘的了

网友:
没有搞死几百个盘,那不叫学修盘,兄弟,要学修盘,去京东买新盘,搞死了再去换,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前怕狼后怕虎的,还搞毛线呀,又不舍得出钱
想免费修盘,免费做数据的朋友,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每个商家的觉悟没你们高,我们也要吃饭,也想买房,买车,如果您什么不想付出,只想免费,或者等共产主义社会提前来到,那个时候什么都免费了,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