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雷后P5P43TD TRO 点不亮,在线等??

楼主(2015-10-06):
打雷后,家里跳闸了,第二天电脑就点不亮了。加电无法点亮,经过仔细检查,发现在这个pu900 (gs1085ld) 很烫手。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A:
这个是MOS,好办,关键旁边的八条腿看保不保得住

网友B:
先看网卡吧,还有南桥,它发热不一定就是它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MOS,好办,关键旁边的八条腿看保不保得住

有说这是稳压器,要怎么搞,还请明示,先谢谢了,本人一点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说这是稳压器,要怎么搞,还请明示,先谢谢了,本人一点不懂。

你先摘了网卡看他还烫不烫,

网友:
还是送专业的维修区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看网卡吧,还有南桥,它发热不一定就是它坏...

网卡也考虑过,但没有设备,网卡不好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网卡也考虑过,但没有设备,网卡不好摘吧

送给别人修吧,这东西你自己玩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送给别人修吧,这东西你自己玩不来

看来是没戏了,还是淘块二手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MOS,好办,关键旁边的八条腿看保不保得住

PQU6跟MOS管子都换就再看看 要是继续发烫那就只能找显卡跟南桥了

网友:
1084是线性稳压的,应该是后级有短路才导致发烫的。没有设备就送修吧。

网友:
送维修店吧

网友:
送维修店修 或换块板 反正换块板也不贵

网友:
1084是线性稳压的,应该是后级有短路才导致发烫的

网友:
网卡IC出问题了,直接焊出来,就应该能亮机了!

网友:
常见的打雷故障,这个管子是产生待机电压3VSB的,现在待机短路了,所以这个管子发烫,一般是网卡,桥引起的短路,但这个主板我最近修过一批。是IO引起的短路。你把IO拆掉。看不是出待机不发烫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地待机电压,多半桥不保啊,一版桥坏了,会很烫

网友:
如果真是稳压器的话,桥八成挂了

网友:
插上诊断卡,看下跑码了没有,然后在PCI-E的B10#测一下 3VSB是否短路 或者微短路

网友:
打雷一般大多是网卡坏,

网友:
那是1117 可能网卡或南桥短路造成的 先拆网卡 在换南桥

网友:
多半是桥废了

网友:
网卡 挂了呗。。。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