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闪屏重插屏接口线就好。

楼主(2015-10-06):
如题,接了一台19寸杂牌显示器,不通电,电源板烧了。修好后,开机显示正常,有:无信号·窗口漂浮显示正常。。但是插电脑VGA线后显示器出现闪屏。有超频窗口弹出。。
把驱动板上的屏线带电拔掉再插,就显示正常。开关显示器电源后·故障依旧。。。求大神指教。

拔掉屏显后是白屏,不闪屏。证明灯管供电正常。·

网友:
测试·电源12V输出稳定应该不是电源板的故障

网友:
这种情况,何不先换条屏线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呀

网友:
我有一台液晶也是闪屏,不知道解决方法是否一样!

网友:
这个可能是驱动板不行了,有条件的写程序试试

网友:
不搞了·丢掉了。

网友:
驅動板  壞了?

网友:
查一下VGA口的外围电路

网友:
看似驱动板

网友:
重新刷程序,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屏闪有可能是刷新率太高了,不是60HZ

网友:
先点屏判断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在动手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屏测试屏的好坏哦!

网友:
换新的排线看看

网友:
屏线接口坏也会这样

网友:
来学习一下的新手

网友:
这种的 一点点检查  首先供电正常不  其次驱动板  屏线  最后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