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DA0HK8MB6e问题。

楼主(2015-10-06):
索尼+++++型号的笔记本,具体型号太长了,记不住了。
板号:DA0HK8MB6e,的。
现在问题是,待机电流:0.014A .按开关键有时候可以到0.013-0.015A ,大多数时候是没有反应的。
测EC脚位电压不稳定 ,有时候1.5.1.7.2.8.等慢慢跳变。挑起脚还是一样。测EC待机 AVCC 复位等正常。
不插适配器,BIOS片选无波形。插适配器一瞬间,CS#有一段波形,但是不能持续。BIOS供电条件满足。
BIOS刷了5-6个,都是一个鸟样。
把BIOS拿掉,待机还是0.014左右。3v.5v待机已经产生(之前一直都是有待机)。意思就是上不上BIOS待机都产生,3.5v开启由EC控制产生。
按下开关,EC发出的给南桥的PWRBTN#信号无跳变。可以判断EC坏了吗?
各位大神,现在国庆放假,没料换。各位觉得有哪里遗漏的么?

感激不尽!!!

网友:
测EC脚位电压不稳定 ,有时候1.5.1.7.2.8.等慢慢跳变。挑起脚还是一样。测EC待机 AVCC 正常是什么意思哟,到底是哪个电压不稳定哟,是EC的待机供电不稳定吗?如果是这样那就先修这个呀

网友:
先查EC脚位电压不稳定的问题,不是外围电路引起的再换EC。

网友:
开关的跳变有没有到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