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 x240

楼主(2015-10-06):
X240 按上开机键 开机正常玩游戏办公都可以 只要自动休眠或者待机了 在开机就开不开了 键盘灯开关灯闪
电流跳变 0.01--052 怎么回事啊
联想

网友:
然后 断电后再开机又正常了

网友:
内存过不了吧!

网友:
休眠开关管拆掉看看

网友:
先看一下LID是否正常

网友:
LID#信号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