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音箱嗡嗡电流声很大

楼主(2015-10-06):
用了一年多的漫步者R201T08音箱。通电后嗡嗡声、电流声很大。
把主机到低音炮的音频线拨掉依然有。
把卫星箱拨掉就没有了。取了一套同样的卫星箱插上,还是有。
以为是滤波电容问题。拆开看电容都没啥问题。
没修过问题。谁有这方面经验的,给说下。

网友:
换成看关电源试试

网友:
电位器换一个,阻值改变也会有吱吱的噪音

网友A:
不会是信号线的接地不良引起的吧?

网友:
lz   清洗了 音量调节没有啊?

网友:
换个攻放试下

网友:
功放芯片换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信号线的接地不良引起的吧?

信号线拨掉也有

网友:
2030或1875功放集成块烧了,换掉。

网友:
2030或者把信号线加上屏蔽

网友:
我原来还遇见一个变压器发出的噪音

网友:
哥们直接替换大滤波电容就OK、

网友:
这样的滤波不好造成的吧,试换电容看看

网友:
滤波电容换掉,还有噪音的话,换那个运放块。LM324     或者  4558

网友:
一直遇到这个问题,一直不知道原因!

网友:
楼主先查大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