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2e打印机不进纸

楼主(2015-10-06):
pr2e打印机不进纸,把参数重设下就好了,用几次又不行了,每次把参数重设下就好了。请教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参数不能保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参数不能保存呀

参数不能保存怎么办

网友:
看有没有93C46等系列的存贮

网友:
ROM芯片有问题

网友B:
是换个芯片吗   换了要重新刷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换个芯片吗   换了要重新刷程序吗

恩,可以去淘宝看下。或者问下淘宝人员

网友:
我也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