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 独立显卡具体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5-10-06):
显卡具体型号查了好久 , 都没查到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去某宝找高清图吧

网友:
高清图看不清。

网友:
有很多的,无法确定,有018 020 001这三个外表都差不多

网友:
我是个新手, 从来没遇到过没有显卡就拿来,让我安装个显卡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