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00S 不认硬盘

楼主(2015-10-06):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U300S 开机自动进入BIOS (进去后没法选择-左右键不能动)客户说之前可以左右选择 后面就不行了 。我刷了一个BIOS就可以选择了可现在认不到硬盘 这种硬盘又没法用别的来试用 可有哪位兄弟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恢复一下默认试试看行吗?

网友:
试多几个BOIS试试下。。。

网友:
BIOS不对吧,

网友:
查一下跟硬盘有关系的信号

网友B:
一般情况都是BIOS不对,上官网找一个看看,不行换个硬盘试试吧。。。

网友:
估计你这个还是要原装BIOS,................

网友C:
这个一般是硬盘问题,换硬盘试试

网友D:
有些BIOS设置成win8模式是认不到硬盘的

网友:
有可能bios刷的不对吧

网友E:
BIOS多刷几个,调试BIOS模式

网友:
可能是BIOS没刷对

网友:
应该还是BIOS  再刷下其它的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一下默认试试看行吗?

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都是BIOS不对,上官网找一个看看,不行换个硬盘试试吧。。。

找不到这种硬盘  强大的淘宝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般是硬盘问题,换硬盘试试

就是找不到硬盘来试 淘宝上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BIOS设置成win8模式是认不到硬盘的

怎么设成W8模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多刷几个,调试BIOS模式

这BIOS没地方找呢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