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芯片alc277代换

楼主(2015-10-06):
想问问大家有谁代换过这芯片的?有没有可以互换的型号呢?在线等。急

网友A:
最好原型号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原型号代换

就是因为没有这型号芯片才问啊,有那位前辈代换过啊

网友B:
螃蟹的HD Audio芯片基本同封装都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螃蟹的HD Audio芯片基本同封装都能代换!

嗯,好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螃蟹的HD Audio芯片基本同封装都能代换!

alc271x能换吗?都是同封装,声卡一类的,不过型号277换271x还是感觉应该不行

网友:
X宝买个啊

网友:
没有就试试呗。反正声卡又不会烧

网友:
到师傅这边去找

网友:
我修到一台机器,料板没找到,也缺这个声卡啊,还是到X宝去买吧

网友C(2015-11-08):
有没有代换好的   你们的是啥问题   我的啥都正常   就是喇叭不会响      出个喇叭打个叉号     求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代换好的   你们的是啥问题   我的啥都正常   就是喇叭不会响      出个喇叭打个叉号     求助啊

不认声卡,干声卡吧,螃蟹277我试过其他代换了,,,貌似不行,也不知道是我芯片不行还是不通用。反正那机子我没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