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不定时掉电和掉电后不能再触发问题

楼主(2015-10-06):
手上有台DELL N5110拿来时不触发,没有待机,拆机后发现待机芯片片发烫,料板上刚好有这个51123就顺手换了上去,触发亮机了,以为好了,装机后用了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就叫客户过来拿回去了,客户拿回去用了一天说是自动关机,然后再开机开不起来,非要等半天才能再开机,就又拿到店里来了,上电开机亮机了,我就说不稳定,打发客户回去了,测试如客户所说,用一会掉电了,再触发不起来了,手上有事就放了几个小时没管它,忙完后再开机又可以亮了,这次看了3个小时电影都没有掉电,论坛上有人修到这种问题是南桥RTCV CCW供电的问题,于是我一烙铁干掉了C2104,发现还是有这种问题,希望各位大神帮忙给点建议

网友:
看下dell的那个温度控制芯片 就是控制风扇的那个。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一般都是线性电压有短路导致的,重点测3.3和5v线性电压后极电路

网友A:
你刷锅BIOS吗?还有不开机的时候测一下待机条件啊

网友:
看下温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刷锅BIOS吗?还有不开机的时候测一下待机条件啊

BIOS刷过了,不触发的时候,EC的待机条件都满足,南桥待机供电正常和晶振也起振,就是死活不出SLP_S3信号

网友C:
通病,南桥旁边有个5脚的小芯片没有焊接好,补焊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过了,不触发的时候,EC的待机条件都满足,南桥待机供电正常和晶振也起振,就是死活不出SLP_S3信号

桥的其他待机条件你差了吗?都正常么?一共8和条件

网友:
保护性掉电,比较难修,楼主静下心来多想想

网友:
我手中有个仁宝的也是这种  同求!!!!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机器,头痛啊,无果后就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有个集成的  上电到0.85掉到045

网友(2015-11-14):
楼主加油   修好没  我是学习者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南桥旁边有个5脚的小芯片没有焊接好,补焊下就好了

大神加个扣扣备   交流交流  我是学习中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 边的的一个门控坏了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病,南桥旁边有个5脚的小芯片没有焊接好,补焊下就好了

这因该算同病吧       那5个腿的容易歪

网友:
不能触发的还有从下手   有的掉电开机还是正常的就难找了

网友(2015-12-21):
引用 网友D:
这因该算同病吧       那5个腿的容易歪

我手上有一台N5110,关机后,电还是通的,,不完全开机,是不是你说的这个通病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这个机器有乌龟壳的MOS管额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得到解决了么?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查桥的条件,更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