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S3-B3主板USBOC信号引起跑C1维修一例

楼主(2015-10-06):
一片GA-P61-S3-B3主板,DEBUG卡跑C1,不过内存。

测VDDR、VTT_DDR、VDDSPD电压正常。
测VREFDQ、VREFCA正常。
SMBCLK、SMBDATA有3V电压、阻值正常,瞬间有一点波形。
查CPU端,DRAM_PWROK、SM_VREF正常。
不想打个数据、地址线阻值。

静下来仔细想想,SMB信号有一点点波形,似乎SMB信号并没有发出,按无SMB信号来修,测PCH SMB部分的相关信号:

查到GPIO11信号时,仅有1.2V左右电压,看上拉电压应该出3V电压,继续追查。

测D11第1脚3V,第2脚1V,USBOC检测信号应该为3V,明显不正确。

在线测电阻R72阻值500~600欧,R60阻值1.4K欧,不准,拆下测量阻值均正常,重新焊上,通电USBOC_R已有3V电压。
上内存一路跑到显示,至此修复。
技嘉的主板已遇到过几次,0402的电阻阻值不正常,拆下再焊上OK。不知是技嘉的选料问题还是目前0402的都有这个问题。因为到同样的电阻太费时,只能先用会原来的电阻,返修回来再换了。

网友A:
嘿这么奇怪,楼主能解释下电阻原理吗,虚焊是不可能把,虚焊只能引起阻值变大啊,怎能加焊就行了呢,而你是阻值变小了

网友:
楼主这里故障应该是R60电阻一端虚焊影响对USBOC_R检测信号电压上拉效果。

网友B:
能过保算你牛逼了,这样老是折腾客户真的好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嘿这么奇怪,楼主能解释下电阻原理吗,虚焊是不可能把,虚焊只能引起阻值变大啊,怎能加焊就行了呢,而你是 ...

就是信号电压上下拉工作原理,在线测量阻值偏小是受到串联电阻阻值变化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过保算你牛逼了,这样老是折腾客户真的好么?

之前你几片好像还没有回来的。
最久的有几个月了吧。
有的换谁也不想拿自己的信誉下注。
找起来太费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嘿这么奇怪,楼主能解释下电阻原理吗,虚焊是不可能把,虚焊只能引起阻值变大啊,怎能加焊就行了呢,而你是 ...

怀疑是电阻的制程的问题,太小了。
制造工艺方面可能有不足。
我个人这样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信号电压上下拉工作原理,在线测量阻值偏小是受到串联电阻阻值变化影响。

哦,懂了。原来是这样啊,看来我不懂的还很多啊,谢谢你耐心解释

网友:
USBOC 也会引起C1的。好例子,以后需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怀疑是电阻的制程的问题,太小了。
制造工艺方面可能有不足。
我个人这样认为。

主板上地零件这么多,我想应该是机器焊地吧,人焊不累死啊,出点问题也是可以理解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怀疑是电阻的制程的问题,太小了。
制造工艺方面可能有不足。
我个人这样认为。

前几天我的一块GA  板也是SMBDATA  0.75v   最后跑到一个0402  22k电阻、、 一边3.3  v一边0.75v  换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我的一块GA  板也是SMBDATA  0.75v   最后跑到一个0402  22k电阻、、 一边3.3  v一边0.75v  换了也 ...

什么板?有图纸吗?
你的问题可能不在这个电阻上。

网友:
不错,以前只见ASUS板子USB过流保护,15秒关机,现在楼主的这个故障,说明技嘉主板也有过流保护措施

网友:
哦+真的吗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