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1a二修机之被取件

楼主(2015-10-06):
今天遇到一台华硕x401a,板号x401a。故障为不触发。
拆机,先观察观察,进水机,不严重(上家清洗过)就是内存上发霉了。简单的烘烤下板子。
接着,打下阻值,没有发现异常。上电待机0.00,发现有待机5v,没有3v,先不理他。按下开关后,电流为0.03,3v也出来了,其他没反应。
按照不触发流程来吧。按下开关后电流有轻微跳变,说明ec应该没有问题。
华硕机子,图纸是不奢望了,找下点位图吧。先后下载了三次,前面两个打着x401a的名义,实际是x402a的点位,跟板子对不上号,又白花了10分,心疼啊。
简单的测量了ec的+3va_ec,ec_rst#,lid_sw#.ac_in_oc#,rsbrst,pwrbtn,都是正常的。

好吧,就知道是南桥的问题。先是vcc_rtc,正常。接着是rtcrst#,也正常,再来个srtcrst#,哈哈,0v。

唉,不对。怎么没有r2003(r2003为+vcc_rtc上拉srtcrst#),日,被人做过手脚的。补上,r2003,srtcrst#为正常的3.3v。

满怀信心的上电触发,狗屎,还是不触发。接着找,

发现r2206—batlow#被取件。补上

恩,不错能触发了。额,怎么电流只有0.15啊。测量下电压,发现cpu供电未出来。
shuit,找到cpu供电芯片rt8885a的脚位定义,供电,开启都有。就是不出电压。因为是二修,被取件的。先不管芯片,拿着放大镜,围着板子,一圈又一圈的转着。发现cpu座子下面r0609,r0604被取掉了

哈哈,信心满满的上电。日,电流还是0.15,没有cpu供电,真想一巴掌拍死他。还是不管芯片这边,放大镜一圈一圈的找啊。
终于在南桥底下又有发现,r2512被取件了H_THRMTRIP#不知道有什么用,不过他进cpu。先补上再说。

上电,恩,这次电流上来了。接屏亮机。

装机,测试发现没有声音,先换个硬盘装个系统先。涛声依旧。唉,还得拆出来看看。
冲着声卡芯片一阵猛戳,日,没找到。还是要法宝出马,拿着放大镜开始转圈。额,r2033—ACZ_SYNC_AUD也被去掉了,补上。
好吧,装起来测测吧。鲁大师压力下,花屏。看来这发霉的内存是管亮不管用啊。
换了内存后,一切正常。
最后,来张补件图

网友:
第一楼我战了,我就加分呢

网友:
上家真心黑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有点位图和图纸,修机就不会太难。

网友:
这机器 上家拆了这么多东西  修起来很难累啊

网友:
点位图也有, 真不错

网友:
还是遇到华硕的被取件   太黑了 都是那些黑心商人

网友:
有可能价格不合理,客户不修。呵呵

网友:
楼主这样还能修好技术牛啊

网友:
我想知道你修了多久

网友:
楼主这技术可以哦,你这些料是看出来被别人才下来还是跑电路出来的呢,跑电路的话很难得哦

网友:
这上家也太能拆了吧 难道客户把他骂了一通.....

网友:
在这个点位图上如何查电阻的阻值?

网友:
上家也是高手取件不含糊

网友:
如果没有点位,这板就没戏了,上家还是内行 ,估计价格没谈好。

网友:
修的很好,测试仔细,时系分析不错。。。。

网友:
高手啊           动过了       能修出    高啊

网友:
楼主历害啊,学习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