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78 进水机 SLP-S3信号求解

楼主(2015-10-06):
客户来的时候也说机器进过水 收下后拆机 目测无大面积进水痕迹 之前上家有处理过的痕迹 3.42V芯片附近有点异常 接上电源 无3.42V待机输出 仔细一看 3.42V芯片都错位了 重新焊好后还是无3.42输出 换了一个芯片 3.42有了 电源绿灯也亮了待机0.03几 但是不触发 测EC已经发出PWBTN给南桥 S3 S4 没反应 测RTC 供电和复位被拉低只有0.几V 排除外围 拆掉MCP 量 RTC供电复位都正常3.3 最后换上新的MCP 待机一切正常 短接开机点 待机从0.3几有一点点轻微抬高一点点 测解发的瞬间SLP S3 S4 最高0.3V 然后就归零 又换了一个新的MCP 还是一样的情况  BIOS也有写过  待机3.3也有 0.9V也有 在这里请教大家 SLP-S3 出现这情况  都会哪几方面的原因  ?

网友:
这种情况说明南桥已经正常发出来了S3,看下是否负载拉低了此信号。

网友:
板子还应是短路的,仔细查查,进水的机器就是麻烦。

网友:
打一下值看SLP3是否被EC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