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05

楼主(2015-10-06):
机器显卡坏了,换了一个显卡,发现耦合电容少了2个,还有一个是中间断开的,找了一下图纸说是0.1U/25V/4的电容,到料板上找了一下,都是16v,10V的,试着换了一个都不行,谁知道那块板上有这电容!请问要怎么代换呢?

网友:
全部换成16V,或者10V的?可以吗?

网友:
既使你都换上了也未必能修复!不见得就是耦合电容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