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80C没有待机

楼主(2015-10-06):
机器是LENOVO V480C没有待机,3V,5V没有出来,1225c发烫,BIOS也烧了,IC也换了,还是一样,IC量测了没有短路的,不晓得是什么问题了,求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线性有没有短路或者拉低

网友B:
你这样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至少要将待机芯片的条件都测量一下说出来吧

网友:
你说的待机条件太模糊了

网友:
看不明白你测量那些

网友:
好久没修了。。公共端有没有电?

网友:
楼主上图标明清楚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C:
1225C既然不正常就继续查下 特别是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有没有短路或者拉低

短路没有了,没一pin都对照了,我也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至少要将待机芯片的条件都测量一下说出来吧

二极体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25C既然不正常就继续查下 特别是线性

就是地烫,阻抗是正常的。不晓得是不是后面哪里短路了

网友:
吧芯片的条件都查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