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有的同学在装完联想笔记本系统之后电池充电到百分之六十,无线网无法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5-10-06):
关与有的同学在装完联想笔记本系统之后电池充电到百分之六十,无线网无法使用的问题!
前几天自己的本本在装玩Win10之后发现无线网无法使用驱动全部正常就是无法使用。 使用网络诊断提示开关没开. 但是没有其它开关了啊。就键盘上F7有点像 按过没反应怎么回事!很郁闷不甘心啊把联想官网自己的这款机器的驱动全部下载下来全部再次安装,好了!file:///C:\Users\lenov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906448\QQ\WinTemp\RichOle\KS91F22K)X8`{1_J3G(HNRW.png 最后原因找到了,联想的电池管理驱动 控制导致无线开关无供电所以无线无法使用,联想的电池管理还会导致电池冲不满电 如果有用联想本本的同学可以注意下!希望可以帮到你们。

网友:
同学们可以看看也许有用到的时候

网友A:
60%电的情况,还没遇见过。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这么修,太麻烦了,,介绍你个好方法:
1.找个空地。
2.站在某一个高度。
3.拿着电脑,眼睛一闭,双手一放,,,一瞬间,你就会心里大喜,又有新电脑啦!!!

网友:
楼主,扣扣多少传授点经验

网友:
不减肥皂啦?研究WIFI开关去了!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电的情况,还没遇见过。

有的我同事就遇到过没从装系统前他把电池改为养护模式了从装玩系统发现电池充电到百分之六十就不冲了

网友(2015-12-04):
这种情况在联想S400机上遇到过。也搞了好久。

网友(2016-03-06):
联想现在很多都是用他们的软件来控制的

网友(2016-04-06):
楼主还是装机少啊,装的多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联想有很多机器都是要打官方驱动的

网友:
估计是省电功能

网友(2019-09-17):
电池充电充不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823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