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父,有复位不跑码具体怎么查啊

楼主(2015-10-06):
各位师父,有复位不跑码具体怎么查啊!希望能给个思路,我网上的看得不是很懂,谢谢!!

网友:
测试卡不跑码吗?代码什么?试试换个u,下内存上测试卡看看跑不跑

网友:
有复位,不跑吗,确定不太好修。。。

网友A:
这个有点麻烦哟,首先看U的供电,时钟,复位PG是否都正常,如果都正常那就看总线是否正常,如果有示波器好修一些,可以看一下BIOS是否有动作,来判断故障在哪里,还有看电流是多少呀

网友:
这个要细心点查细节的地方了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很难说啊,缺少某些小电压也不跑吗,蛋疼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慢慢搞吧

网友:
不跑码是最难修的!!

网友:
你给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麻烦哟,首先看U的供电,时钟,复位PG是否都正常,如果都正常那就看总线是否正常,如果有示波器好 ...

高手,我也遇到一块有复位,不跑码的。干桥前能跑22,干了桥,就不跑码了,电流0.94左右,显卡供电都出来了,BIOS也刷了,该查哪些条件啊

网友:
有示波器吗,没有就谈不下去

网友:
cpu没工作,这个不好搞了

网友:
这原本就是难点,别说新手,很多老手也头疼

网友:
现在手里有两块 一样搞不定

网友B:
不跑码不是难修,只是许多人没思路,其实有复位不跑码并不是难修,只要你理解了时序自然有思路,难修的是自己还不懂的。

网友:
哎 对这个也头痛死 分享一下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跑码不是难修,只是许多人没思路,其实有复位不跑码并不是难修,只要你理解了时序自然有思路,难修的是自 ...

大神指点一下吧

网友:
曾经有个老师说,软启动就是在各总线正常的情况下修那几个大芯片。

网友:
也正在学习。。。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了就没有办法了。。就只下三板斧了。。哪位大神有好的经验。说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