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7850没核心供电,IC是NCP5395

楼主(2015-10-06):
手上有张7850,本来好的,给别人拿回家用,结果说开不了机,12V保护了。我拿回来上机一试,看到一个MOS上管冒烟了。
把管换了。再上机核心供电0.1V。核心会发热。找了个PDF看着,打出EN脚量了一下,没电压。看图EN脚有一线连VTT的,想
问一下大神,这里的VTT一搬是那里的电压呢?核心阻值有3欧。请教一下大神,7850一搬是那里发出EN信号的呢?跑线到了一
个小孔就不知所踪了。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VTT电压到底是多少不重要,关键是找出ENABLE信号的来源啊。

网友A:
这个是因特尔的主板吧,en一般是总线供电的上拉

网友:
上管坏,芯片坏./

网友:
换和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因特尔的主板吧,en一般是总线供电的上拉

这是显卡,HD7850

网友:
谢谢,你是对的,核心挂,修不了,买核心太贵了

网友:
VTT是总线供电,同时用做CPU供电芯片EN的上拉电压,VTT电压正常的话再去查芯片的EN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