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装COMS电池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10-06):
(无正文)

网友:
什么意思?难道说不装CMOS电池开机显示吗?

网友:
这么快的问题没见过哦,期待楼主修好分享

网友:
麻烦楼主把问题描述详细些,不然的话不好帮你。

网友:
太模糊了,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
具体什么故障能说清楚些吗?装上CMOS电池就不显示吗?不装就开机显示?请问不显示的时候电流跑对少啊 ?

网友:
一般不装COSM电池不开机或插电开机的,这次来了个没听过的装了反而不开机。重点应该还是电池这里,是不把3.3V拉低了。

网友:
查rtc电路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是装了COMS电池不显示了。不装的COMS电池可以正常亮机显示的……

网友:
我去。还有这么神奇的机器?没遇到过。观望

网友:
楼主还是出来说清楚下

网友:
楼主说的太模糊了!!

网友(2015-11-09):
HP 1000 1036TX 一台还是这样的问题,装上电池没显示,取下电池,有显示

网友:
晶振有没有换个试试,可能是RTC短路有问题

网友:
看下RTC待机电路

网友:
我想不通cmos电池怎么回导致不显示

网友:
后继电路、、、、、

网友:
RTC电路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我有一台是开机按一下键盘就死机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
装COMS电池不显示电流到了多少,或者你可以看下RTC电路

网友:
会南桥坏,换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