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BLFMB6EO无待机!算不算通病

楼主(2015-10-06):
到客户的本子,说不能开机,接手接上四位的可调电源无待机,以为无3、5V,拆机空板接电测有3、5V,可是为什么没有待机呀,按下开机键电流有跳变动作,电流上到0.060多就掉下来了,不知道碰到哪待机变成了0.003,看来是哪接触不良呀,在板子上各种挤压,还是一样,不小心碰到开机键电流上来了,接显示器也显示了,心里这个乐呀,以为好了。关上再开又掉电,看来不能晓幸心里,想待机这么低,有时有有时没有,而且还发现个现象,电源灯一会亮一会不亮,亮的时候就能开机,还有时能开机说明后面应该没什么问题,问题是出去待机这一块,待机3、5V有了而且也稳定,死马哪活马医,先用风枪吹一下充电芯片吧,加焊完板子待机全无也不能触发了,看来还是这个芯片有问题,要不然会故障依旧,找了个充电芯片88731换上,待机电流上来了可是还不能触发,电源灯也不亮,查图纸充电芯片88731的条件吧!发现电源灯是从ACOK发出去的ACIN信号,应该是3.3V,接着查ACIN脚,经过PR119和PR120分压,电压为3.2V实测是没问题的,接着查DCIN脚应为19V实测没有,测PR7阻值为28.9K换掉,DCIN脚电压出来了,ACOK也出了3.3V电压,触发开机,维修完成!

ACIN为3.2V

网友A:
你这是没过保护隔离啊!

网友:
学习了,这不算什么通病吧

网友:
信号不正常引起的不触发  是否通病有待验证

网友:
楼主,这个是充电芯片没有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没过保护隔离啊!

3,5V都出来了,怎么没过保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