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干什么的求解释

楼主(2015-10-06):
求这个芯片的数据文档 谢谢

网友:
第一堂课饼哥就说了,一种多功能接口,接转换线,接显示器,电视,机油画面又有声音

网友:
DisplayPort接口芯片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麻溜地赶来上课喽,抓紧时间充电

网友:
还没用过这样的接口的显示器呢,不知道它有什么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