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店修的第一台打印机,HP M1005 MFP

楼主(2015-10-06):
今天邻居说打印机打印不了了,复印有复印,让我看看,过去先看了一下是脱机使用,然后就先把脱机使用勾掉,然后再重新打下,依然打印不了,右我角谈出来时候个提示,出错,忘记提示了啥,无果,又重新打印机驱动,装的时候搜索不到打印机,不是驱动问题,再换线试试吧,换线各位也想到了,肯定没用,又换我笔记本装也不行,排除了线和客户电脑问题,和客户说这个要带店里检测,应该是主板问题,带到店里拆机,就一颗螺丝,其他的直接撬掉就好了,一看有个BGA芯片,心想会不会是这个BGA芯片问题,直接上BGA干吧,在学校就喜欢干BGA了,上好之后,试机,装驱动问题,这个应该是个通病,不联机加焊U2,

拆机的时候,和修的时候没拍图,装好的图发几张吧,

网友:
  lz    加焊的是hp  那个专用芯片是吧!

网友A:
M1005也有通病吗,完了,我用的打印机就是M1005的

网友:
没有搞过学习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HP类似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通病?? 学习了

网友:
跟1522一样 芯片发热大易虚焊 通病

网友:
还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祝楼主生意兴隆

网友:
1005的机子出货量挺大,要是都出这个问题我们维修人就发达了

网友:
其实HPM1005出现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少见的,这机器基本就是定影,扫描架这两川问题最多。

网友:
打印机的芯片竟然也能虚焊...才多大点的功能呀,竟然还能热到虚焊...

网友:
不联机竞是桥虚焊,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1005也有通病吗,完了,我用的打印机就是M1005的

有啊   就是它的主bga  时间长了 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啊   就是它的主bga  时间长了 容易虚焊!

完了,以为是个好机器呢。

网友:
重要的主板及芯片没看到呢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1005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扫描 错误12

网友:
这都是什么问题啊,板子上BGA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