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手机小问题解决办法 看看你的手机中招没

楼主(2015-10-06):
第一种、 手机出现任何问题都要先从简单方法着手。先恢复原厂设置(摩托罗拉机器叫主清除主复位),不行的话再进行软件升级,升级方面的资讯可以在网上查到,很详细。但是升级前一定要做好备份,这样可以少去很多麻烦,毕竟升级是有风险的。(最好就是不要随意升级)软件升级如果解决不了就要看硬件方面的问题了。如信号不好、电池超不耐用此种情况一般都是硬件问题,如白屏、自动开关机、听筒铃声声音特别小等一般都可以升级得到解决,不用去维修店,维修店也是先从软件着手。对于不开机问题来说,要看不开机是为何引起的了,正常使用中出现不开机、开机定屏一般来说通过软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手机不开机并不可怕,一般来说都不是疑难病症。

第二种、
翻盖机滑盖机的排线问题:大小屏黑屏、花屏,屏灯不亮,听筒没音等问题一般来说都是排线引起的。排线是易损物件,换一个花不了多少钱,不用紧张。

第三种、
直板机也有排线:上述的一些问题也会出现在直板机上,有些也是排线引起的,但是此时排线一般都没有坏,只是松动了,或是脏了,一般拆掉重装或擦排线座都可以解决。擦排线可用医用酒精,至于拆机器只要选对螺丝刀就可以,拆机器时小心一点,最好在操作台上铺一块儿白布,以免小物件掉落不好找。

第四种
手机进水:手机不慎落水后要立刻拿掉电池,然后打开机壳,用吹风机吹干,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机器以后不出问题,最好的方法是低价卖掉,是低价卖也不违背良心。小进水可继续使用,好的品牌机即使是进水一般也没多大关系,但都应作相应处理。

第五种、
信号不稳:可以通过更改手机频段解决,这个方法很有效,在手机上操作便可,但只适合一部分机型。大部分还是要送修的。

第六种、
手机视频音频无法播放:现在有很多手机都支持视频播放,但是要知道自己手机视频所支持的视频格式。“MP4”现在已经基本成为手机视频的代名词了,很多机器都说支持MP4,但是他们所说的mp4并不是真正意义的mp4格式,而是其他一些常见的如:3gp、AVI等格式,但大多数手机现在都支持3gp格式。再有一种情况就是视频文件所存放的位置不对,在播放器里边是播放不出来的,它只认它唯一确定的文件夹。所以说手机播放不了视频一般来说都是格式问题,或是视频文件位置问题,而不是手机问题。mp3播放不出来有时候也是因为存放位置不对而导致的,同时还应在播放器里设置播放路径,添加音频文件至播放列表。

第七种、
手机按键不灵:一般来说都是按键下面的那个“锅”和“锅”下面对应的铜触点脏了,或是被水腐蚀了,一般来说都没什么大问题,用酒精擦擦便可。

第八种、
手机导航键不灵:一般来说也是键里边的脏东西所致,不好清洗,但可取下导航按键,在下边的导航键里边滴点酒精,活动活动很快就有效果。如不见一点好转那证明是导航键坏了。

第九种、
听筒声音越用越小:在正常使用中出现这种情况也很好办,用软毛刷轻轻刷刷听筒处的黑网,再用劲吹吹,一般来说效果很好,如效果还是不太明显可以把机器拆开,拿掉听筒,检查一下,上面应该还附着有一层灰尘,再刷刷,再吹吹,这下再不行的话就刷机(升级),再不行就换听筒,如还不行最后一步才是让维修师进行维修。

第十种、
键全部失灵:这种情况也很好解决,拆开机器重装按键便可。如果按键和主板之间有排线连接,那么就擦擦排线,再不行就换排线,最后仍然是送修。

网友A:
俺 的手机没中过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 的手机没中过招。

呵呵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