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550 板号LA-4602P

楼主(2015-10-06):
手上有一台联想Y550 板号为:LA-4602P REV:1.0的机器。北桥的背面被上家搞过手脚了。现在求助!有这个机器的朋友位帮我拍一下北桥背面的图片。。在此先谢过~

网友A:
你怎么知道北桥的背面被做手脚了啊,你没有图纸吗?按照坐标对照图纸看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北桥的背面被做手脚了啊,你没有图纸吗?按照坐标对照图纸看看啊

这个图纸有的。但是主板上的电容、电阻是没有标号的。我已经发现其中有一个电感被换成电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纸有的。但是主板上的电容、电阻是没有标号的。我已经发现其中有一个电感被换成电容了。

搜一下点位图啊。这样满世界找照片恐怕效果不明显啊,去淘宝买点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点位图啊。这样满世界找照片恐怕效果不明显啊,去淘宝买点位去

找不到有这个Y550的点位图呀!帮忙找一下。。

网友:
换过的地方一般都比较容易卡的出,慢慢搞吧,不行就慢慢换,一般电容都是一脚接地,不确定是电感还是电阻先换电阻,或不补件先上电,再量电压。推理是电感或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