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p-d3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5-10-06):
修好勒块主板也是碰对了,拿到主板不触发,8728f的io,不插电源69vbat脚木有电压,以为是vbat问题,就跑了线路,量了量桥边的电阻电压,正好有一个电阻一头是3v一头是2.7v和旁边二个电阻电压不一样,旁边二个电阻电压二头都是3v.怀疑勒个电阻阻值变大就把他换了,木有想到修好了。修好后量io69脚还是无电压,换了块板子量8728的io有电压,后来量到勒块板子要触发后69脚才会有电压,勒点我搞不懂,懂的大神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z77?这么新的板子?我不懂,好像记得h61以后的主板触发后才有3vsb,跟你说的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B:
69脚是什么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z77?这么新的板子?我不懂,好像记得h61以后的主板触发后才有3vsb,跟你说的有什么关系吗?

3vsb有的,勒是vbat脚。勒板子已经用了三年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9脚是什么脚,

69脚是vbat脚

H55

网友:
是这样呀,也就是3.3V的电池电压,这脚怎么会触发后才有的呢,应该待机也有呀

网友:
请问下楼主vbat  这个是cmos电池的那一路吗??

网友:
现在大部分板都得按“欧洲能源标准“触发后才打开待机电压。

网友:
谢谢分享。。。。。。。。。。。。。。。。。

jjyy66 -2

网友:
Z77的高端板,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暂时没修到过,给楼主点个赞先

网友:
像Z77这样的高端板,都还在保值期间,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没修到过这个板,没图纸不好分析vbat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

网友:
69 待机没电压正常  98才是VCC

网友:
ga的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好厉害 我海米修过

网友:
貌似我没看出 lz  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这个VBAT 消耗 电池电能。现在都搞节能。所以没有电士OK的。要不浪费 电能。 EPU节能环保功能

网友:
原来这样呀,学习了

网友:
我有一个华擎Z77玩家国度的  待机3..3V一通点 闪下就没了  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