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开机不显

楼主(2015-10-06):
   快下班了,老板让我看一下联想笔记本故障未知,我在搞另一个笔记本上电1.4左右拆机一看AMD的,果断吹北桥,可以显示加焊北桥。还有一台G430也要修,老板说你看下客户急,老板看我没时间,就叫学徒把G430拆了,加焊结束,正好搞这台,首先打各大电感没有明显短路。上电待机0.04左右,待机正常,因为这款比较早了,上电触发0.8左右,我以为内存,有两个内存,我就找个测试专用的,又把内存槽清洗,结果一样。自己想想,双桥可能是北桥,不过内存,不内存去掉也是电流0.8左右,这下可能是内存故障,我想加焊北桥,我一般不随便搞桥的,还是先量一下电感电压吧,一量问题来了,电感PL9和PL8没有电压,不正常啊。
打开图纸一看。正是内存供电和桥供电。在有仔细量1.5V有,1.8只有1.1左右,内存供电低,查芯片是两路PWM供电1.8V和1.5V,芯片供电19V,两路开启都3.3V。说明芯片应该工作了,继续查,上下管正常,待机时自举脚pin13只有4.4V,触发后只有3.3V左右,问题就在这里,1.1V还差0.7V就正常了,可能是自举升压问题导致,正常13pin应该是5V,于是找个料板拆了个芯片换上去,1.8V正常,接屏显示了。赶紧装机,完事下班。

网友:
电流0.8左右一般维修思路都是内存不过,AMD首先考虑北桥,Intel的机看具体的机型,老款一般1.3到1.5左右卡内存,1.6到1.8卡显卡,新款可能电压低一些。

网友:
给力,加个二分赞美下,

网友:
看似简单,但思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A:
要是我就干桥了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就干桥了  楼主思路清晰

本来加焊北桥的,把内存去了电流没变话,一测没存供电。以前一般就直接干桥,这电流就像卡内存。

网友B:
我的联想T510风扇现就开机时转一下,然后就现也不转了,有什么高招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联想T510风扇现就开机时转一下,然后就现也不转了,有什么高招没!

笔记本风扇一般开机时转一下,然后是温度高了才转的。如果觉得风扇电路有问题,可以改常转,把风扇的红色线一脚接一根线到USB的5V,四根线风扇把直接吧蓝色线是剪短就常转。

网友:
内存供电不足造成的不过内存,楼主修机还是比较稳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