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通用板能刷单种显示器的程序吗?

楼主(2015-10-06):
这个破板子点屏图像很暗(对比度很浓,而且不能调。)。不知道是不是程序出问题。问下这个能刷单种屏的程序吗??谁有19寸~22寸的程序来试试。

网友:
楼主,应该可以刷

网友:
找卖家要程序呀

网友:
可以换程序试试

网友:
这种是板上跳线决定分辨率的,

网友:
可以跳线  ,我有mcu  不知你能刷不?屏幕分辨率多少

网友:
换板上的跳线看看,板子是什么芯片?或板号

网友:
这种 都是 用跳线调分别率的,没考虑过刷程序。应该对部分屏幕支持不好吧

网友:
你换一个驱动板试过吗

网友:
19~22寸的都可以
自己也是维修用、。跳钱哪里要怎么处理

网友:
可以  我这里大把  但是有些程序不一样而已  去找卖家要  会给你的

网友:
用这个板子比较多了,点屏成功率比较高,但明显比较暗也是事实,做维修用可以了,追求极致就没办法。

网友:
看电影。打游戏。看不清楚人物的脸。或者物体。根本就不能用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