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505 一体机 主板板号:RS780Q-LAIO 滴滴两响不开机!

楼主(2015-10-06):
联想 B505 一体机 主板板号:RS780Q-LAIO  滴滴两响不开机

现在基本不咋做维修了,做维修太累,主要现在做销售。没办法经常过来的客户一体机坏了让我修修看,开机滴滴两响,简单,以为是显卡虚焊了,报价,开搞,
加焊显卡,无果,找了N个BIOS 刷上去,还是无果,直接换显卡板,涛声依旧,没招了,开始倒腾主板,加焊北桥,加焊南桥,涛声依旧,显卡板的供电都已经出来了,还是滴滴两响,已经可以跑吗了,小键盘的灯,按着可以一亮一灭,应该是主板已经工作了!没招了!上论坛发发帖,看那个大神遇到过,

开机就这情况,滴滴两响! 跟屏幕出现问题了一样,无奈的要死啊

网友:
显示部分坏了

网友:
哥们  说的具体点,显示部分 是哪部分?显卡 显存?

网友A:
我好像有一块主板和显卡,拍个相片看看,要就便宜卖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有一块主板和显卡,拍个相片看看,要就便宜卖你了

可以啊!我给你发消息了,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有一块主板和显卡,拍个相片看看,要就便宜卖你了

你的QQ  多少 加QQ   详谈!!!!!!!

网友:
先  重只  北桥      不行   再重只 显卡

网友B:
你用横流表看下数字跑到多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横流表看下数字跑到多少了

啥是恒流表?  没用哪玩意!!!

网友D:
我觉得还是先从内存条件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是恒流表?  没用哪玩意!!!

?横流表都不知道怎么修主板。

网友B:
恒流表,BIOS编程器,BGA焊台,没这三大件,笔记本维修没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先从内存条件入手,

内存已经过了!不插内存的时候报警声音不一样!!!  而且小键盘的灯,按下去会一亮一灭的!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版问题。这个版和台式差不多,不过显卡报警,而且花屏的样子。不过楼主把所有的都扫了一遍,不知道还有其他问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恒流表,BIOS编程器,BGA焊台,没这三大件,笔记本维修没望了。

姐姐  你说的是稳压电源吧!最基础的配件会没有吗?

网友:
感觉屏幕是花屏吧?有竖线,是的话  换屏吧

网友:
楼主的屏和屏线没问题吗,滴滴两声是不是已经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是恒流表?  没用哪玩意!!!

就是维修电源

网友:
看楼主拍的图片左边有些竖线 那是不是花屏 有可能是亮机了屏不显 加个手电看看有没有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