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2.03问题?

楼主(2015-10-07):
故障是:不论从那里都不能启动(光驱,USB,硬盘),如果将硬盘在另机装好系统,拿来这板上,一进到快出桌面那里,就重启。开机就自动进BIOS桌面,所有设置都做过,也恢复过默认。还是不能进入桌面。硬件全部换过多次排除都没问题。BIOS刷过几次了。因H 61的修得少,这问题在那,请指导!!!

网友:
硬件都换过了,可能就是小东西导致的,比如硬盘线

网友:
这问题真没见过。帮顶,望经历过的解疑。。

网友:
没见过,解决发帖

网友A:
换换主板试一下

网友:
光驱、u盘,都不能进PE,肯定是硬件原因,你仔细摸摸主板哪里有没有发热的,主要是小的贴片电容。上风扇的地方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换主板试一下

问题就在主板,我换主板,那我发帖意义又何在呢?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  前天修了块反正的 装系统不行 进PE有时行 刷BIOS就好了

网友B:
最小化硬件,还有就是换个电源!有时候电源不稳也会这样带不起负载

网友:
到快到桌面重启的感觉就像系统崩溃或是启动模式不对。我觉得应该朝这个方向查查~~

网友:
DELL   HP   宏碁均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我只有一个XP的GHOST系统镜像,换安装版好了,楼主是win7还是其他什么情况不得而知,我只是说说我的经历,不对之处请原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换主板试一下

.。。。。。。。。。。。。。。。。。。。。。。。。。。。。。。。。。

网友:
可能桥坏了,光驱,usb,sata不都是桥直接管理吗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遇到过 但是忘记当时怎么弄的了

网友C:
试一下换一个新的BIOS芯片来刷,或者观察BIOS恢复默认设置退出后再次重启进入BIOS里看看默认设置是否有变化。

网友:
应该是北桥那边问题了

网友:
可能桥坏了

网友D:
装64为 efi应该可以

网友:
这种问题有电像是南桥那边的822排阻 下拉的822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换一个新的BIOS芯片来刷,或者观察BIOS恢复默认设置退出后再次重启进入BIOS里看看默认设置是否有变化 ...

两样都做了,一样。头大了。

网友:
碰到一网吧,这种故障很多,有很多事玩游戏到一半突然重启。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装64为 efi应该可以

用过三个硬盘,各用一种系统,乃无用。成了怪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二个案例说待机电压偏高,我觉得应该是芯片或线性电压,基准电压问题吧,3V,5V都没有出来怎么会影响待机 ...

我给老子复制我的所

网友G:
关键是在BIOS里能否看到硬盘,USB这些,如果不行的话,那就看一下桥了,很大的可能是桥的问题了,你BIOS也应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在BIOS里能否看到硬盘,USB这些,如果不行的话,那就看一下桥了,很大的可能是桥的问题了,你BIOS也 ...

用新的BIOS芯片都刷过了。在BIOS里能见硬盘。我怀疑H61芯片有问题。

网友H:
楼主可以先把,内存、CPU全部换了试一下,并且把全板的电压都测一下,包括RTC电路,尤其是USB信号线的对地阻值和SATA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以先把,内存、CPU全部换了试一下,并且把全板的电压都测一下,包括RTC电路,尤其是USB信号线的对地 ...

你的建议很好,可我是全测后,没问题,又换电源三次,我有13快串口硬盘都用过。在BIOS里都能认。实在无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建议很好,可我是全测后,没问题,又换电源三次,我有13快串口硬盘都用过。在BIOS里都能认。实在无招 ...

那硬盘,光驱、u盘,都在bios下面能识别到是吗?要是都能识别到的话,还是不引导 只有bios的可能了。那楼主就多刷几个bios吧,不行的话就再换个bios 芯片。

网友:
这个有没有换个主板来试其它配件是否好的呢?

网友:
能进PE吗?    我感觉重点要不就是电源带不动      要不就是内存读取数据不稳定  仔细查查内存  或者换1600的内存试下

网友:
能进PE吗?    我感觉要不就是电源带不动      要不就是内存读取数据不稳定  仔细查查内存  或者换1600的内存试下

网友:
我上次遇到的就是能进入桌面一打开程序电脑就关机了  换电源就解决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用过三个硬盘,各用一种系统,乃无用。成了怪板。

系统是用的UEFI引导做的吗?建议试下安装纯净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小化硬件,还有就是换个电源!有时候电源不稳也会这样带不起负载

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 电源带不起会掉电 或者点不亮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系统是用的UEFI引导做的吗?建议试下安装纯净的系统

妳一个问题分3次 回答很好 玩啊!。

网友:
上BGA试试啊

网友:
没遇到过     顶一下   求大神解答!

网友:
先关了WIN8快速启动再看看能怒能进去

网友:
BIOS能正常识别U盘 硬盘这些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妳一个问题分3次 回答很好 玩啊!。

呵呵 ...网络问题 结果导致重复了  又删除不掉

网友K:
进BIOS里把能关的功能都关一下看看是哪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进BIOS里把能关的功能都关一下看看是哪里吧

这些也做了,今天有一点眉目,好像内存与显卡(显卡是CPU集成的)不兼容的可能,因我只有三样CPU,都换了还不行。用独显乃不行。此板还有研究的余地。

网友:
应该是BIOS 的问题,和桥的关系 不大。再仔细检查试试

网友:
这问题遇到过  结果是返修

网友:
按时序来,哪个电压没产生

网友L:
你是 在线上写的BIOS  还是用编程器写的, 这种问题在线上写不了,我也遇到过,我焊下写,用编程器写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是 在线上写的BIOS  还是用编程器写的, 这种问题在线上写不了,我也遇到过,我焊下写,用编程器写就OK了 ...

是用编程器写的。

网友:
温控查过没。

网友:
自动进BIOS前一般都会有错误提示的,注意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