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6巨浪版硕代工H61

楼主(2015-10-07):
bg6巨浪版硕代工 bg6巨浪版硕代工H61

网友(2017-12-01):
有块板子不触发 不知道是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20-10-21):
今天修到一块和硕IPMSB-VH1 REV1.01(BG6巨浪版),故障现象:开机一长两短报警,插不插内存都是报,查内存238\118脚SMBDATA\SMBCLK 2.0-3.3V之间跳动,跑线路查出在靠近CPU旁发霉,补线焊好OK!开机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附BIOS 8M

和硕IPMSB-VH1 REV1.01(BG6巨浪版).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