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oppo find 7刷了几个固件 还是开机 重启 什么原因呀

楼主(2015-10-07):
oppo find 7刷了几个固件 还是开机 重启 什么原因呀

网友:
我刷了固件10多个了  能刷过的就4个  开始还是出现oppo后,等一会就重新启动了

网友:
机器来的时候,是能开机的 ,无线信号不好,客户要刷机,给他说了,有刷死的可能,刷机前可以进卡刷模式,现在不能了 进recovery了,只能进fastboot线刷,官网的线刷也刷过,就是进OPPO图标后就是重启?

网友A:
你跟客户说,有刷死的可能,客户怎么说?

网友:
客户所修 坏了他自己负责

网友:
我不太甘心,这么简单的机器,都刷死了,不过机器他摔过了

网友B:
要用电池开机,不要用稳压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电池开机,不要用稳压电源

是电池开机的

网友C:
建议楼主到东海手机维修论坛区,去找找固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到东海手机维修论坛区,去找找固件

东海的几个固件我都下了

网友:
没刷对吧 或者字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东海的几个固件我都下了

额,那应该还是固件不对,楼主你再找找

网友:
原因很多呀

网友:
反复重新启动 什么原因 请高手赐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跟客户说,有刷死的可能,客户怎么说?

客户说没关系你看着搞,到时候真刷死了,麻烦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客户说没关系你看着搞,到时候真刷死了,麻烦大了,

哈哈,真被你说中了

网友F:
客户不说没关系了么,是不是分版本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客户不说没关系了么,是不是分版本的啊

我就不信那个邪,来的时候可以开机的 刷了就反复重启了 来的时候是无线信号不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客户说没关系你看着搞,到时候真刷死了,麻烦大了,

说的有道理了  以后 要签字

网友G:
卡刷试试,刷了那么多个,换快电池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卡刷试试,刷了那么多个,换快电池试下

电池没有了 ,卡刷模式进不了 ,暂时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摔过的机器你要考虑射频电路硬件有问题,你刷1000遍还是老样子。先查天线开关、滤波器。若断定是好的,就中 ...

没有图纸了,这个机器没有找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有道理了  以后 要签字

其实人心猜不透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哈哈,真被你说中了

你笑什么啊,我看着你笑我才笑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笑什么啊,我看着你笑我才笑的啊

我笑他,寓言的真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笑什么啊,我看着你笑我才笑的啊

你真是坏的可以啊,坏的可爱啊

网友:
你的机子什么问题,重启吗?确定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不会是字库坏了吧

网友:
不是字库坏了 现在刷好了

网友:
现在是机器的无线信号好弱 只有把手机对无线路由器上才满格

网友:
什么问题了 有知道的不?